电话接口

楼主(2004-03-12):
哪位大虾做过CODEC+SLIC的电话接口啊,数字的做惯了,模拟的电路就什么都不晓得了.

网友:

MOTOLORA 有很多CODEC+SLIC电话接口解决方案。
也可以采用TP3067+国产厚膜SLIC,成本较低。
选择哪种方案还要看与CODEC的接口要求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