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MHz如何做?

楼主(2004-03-16):
请问400MHz的晶体如何做,请发于AQLAQL1@TOM.COM 谢谢。

网友:

一般没有人采用400M的晶体,而是采用PLL来实现,比如SY89429

网友:

  你可以查查Maxim公司的资料,他们有1Gsps的采集芯片,外围电路有参考设计,包括高速时钟的设计

网友:

同意2楼所说,应该用PLL

网友:

用倍频方式?

网友(2004-06-11):

请问,如果选用lattice的芯片,可以实现倍频不?该怎么做?请不吝赐教!

网友:

不懂

网友(2004-07-22):

这么高的频率用谐波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