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选择ad芯片

楼主(2004-03-18):
在下求教众位大侠,在选择ad芯片的时候,那些厂商所列出来的sar,SFDR ,SINAD (dB),inl,dnl这些参数时候有参考价值,这些数值是大好还是小好。

网友:

我想,首先要确定所需要的分辨率、精度、转换速率、供电电压、电流等,其它的因素还会与前置电路有关系吧

网友(2004-04-23):

斑竹大人请举个例子说明一下
一个AD芯片,如果模拟信号是电流,接哪个引脚?
输出信号从哪个引脚引出?
怎么接到数码管上??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