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一问:inout 信号 与 input, output 的连接问题

楼主(2004-03-22):
这里有三个信号, dat_io 定义为 inout,
                 datain 定义为 input, dataout 定义为 : output,
在没有select 信号的情况下如何 把 datain,dataout  和 dat_io 连接在一起呢?
用模拟电路是不难做的,可是要用 verilog 写出来,就不知道如何下手了。。。。

网友:

我看只有这么连了,呵呵。
assign datain = dat_io;
assign dat_io = dataout;

网友:

不明白楼主的意思

网友:

对啊,请楼主把问题讲清楚

楼主:

哦,我的失误。
是在把模块连接到i2c bus 上时遇到的问题, i2c bus 可以被多个i2c master 驱动。但是我的模块上吧i2c 本来应当定义为inout的信号 sda 分为了两个,为input sda_i 和 output sda_o. 问题就在这里,如何把 sda_i 和 sda_o 送到 sda 上去呢?
assign sda = sda_o; 不成立的原因是 存在多个i2c master or slave 会驱动sda 信号。
解决问题的方法可能与 WAND 有关。

楼主:

当前我的解决方法是 把sda_o 也作为判断信号,判断 sda_o 是否有效,即:
assign sda = sda_o ? sda_o : 1'hz;
这是有问题的。

网友(2006-11-24):
要设一个映像寄存器,和一个三态门,输出的时候三态门接通,输入的时候三态门高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