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控制系统(十万火急)

楼主(2004-03-24):
说明:
该控制器是用来控制一个电磁阀(电磁阀的阀芯要做往复运动,功率50W),这就要求控制器要以不同的电源极性去控制电磁阀,(电源为12VDC)。具体情况:当传感器接收到信号时,电磁阀转向一个方向,池传感器失去信号时,电磁阀阀芯转向另一个方向(电磁阀不设弹簧)。
请诸位大侠指点迷津。如能提供具体数据以元件参数,在下不胜感激!!我的信箱duxun-1974@163.com

网友:

不大明白。
我的印象中,电磁阀是开关量的,控制器可以控制它开或者关,唯一需要注意的是电磁阀通常是线圈做的,需要加续流保护。至于什么时候是开,什么时候是关,是应用决定的,如上面提到的传感器,你可以用控制器来采集传感器信号,按照所需要的逻辑来控制电磁阀。

楼主:

你好,我这里所说的电磁阀实际要求其阀芯要有10mm的工作行程去推动一个活塞式执行器。其往复频率大概在100HZ左右。谢谢指点!!

楼主:

下面引用由duxun2004/03/24 04:32pm 发表的内容:
说明:
该控制器是用来控制一个电磁阀(电磁阀的阀芯要做往复运动,功率50W),这就要求控制器要以不同的电源极性去控制电磁阀,(电源为12VDC)。具体情况:当传感器接收到信号时,电磁阀转向一个方向,池传感器失去信 ...我这里所说的电磁阀实际要求其阀芯要有10mm的工作行程去推动一个活塞式执行器。其往复频率大概在100HZ左右。谢谢指点!!

网友:

是不是电磁阀的开关频率在100HZ左右?

楼主:

是的,

网友:

呵呵,现在有点明白了,你需要的是50W电磁阀的驱动电路。这和你的控制器的输出信号有关的。

楼主:

请指教.谢谢

网友:

不知你的控制器是什么,单片机?PLC?
既然是直流电磁阀,建议采用MOS管来驱动,可以去irf网站查找合适的管子,可能IRF540就可以。
由于功率有点大,建议采用光耦隔离,以免MOS管烧坏时,损坏你的控制器。
建议参考一些有关电力电子技术方面的书籍,相信会有帮助的。

楼主:

谢谢,能不能具体指点一下!

网友:

100hz电磁阀能反应过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