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教开关电源的问题?

楼主(2004-03-25):
请问开关电源输出端是否要加续流电阻?是否必须要加?

网友:

续流电阻?没太明白。通常续流是为了为反转电流提供通路。

楼主:

就是往往在输出端接上一个大功率的电阻呀!

网友:

是假负载吧?为了避免空载和轻载时引起振荡。

楼主:

是不是必须加呀?加多大为好呢?是否和容量有关?

网友:

要不要加假负载,和你的开关电源的调节规律有关。如果你的调节规律能适应负载变化而始终使你的开关电源动态性能很好,则最好不要加。因为这功耗是白白浪费的。
一般的开关电源要求最小负载为额定负载的10%,那么如果你想使空载时仍然能正常,就需要加额定负载的10%。

网友(2004-07-27):

下面引用由cdcll2004/03/29 05:14pm 发表的内容:
要不要加假负载,和你的开关电源的调节规律有关。如果你的调节规律能适应负载变化而始终使你的开关电源动态性能很好,则最好不要加。因为这功耗是白白浪费的。
一般的开关电源要求最小负载为额定负载的10%,那 ...

高人高见,很有用

网友:

能不能给我一张开关电源的原理图,我现在很想知道开关电源的工作情况,但是对它不是很了解。

网友:

顶一下   发张原理图吧   如果有的话

网友:

那是限流电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