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功率放大器分类

楼主(2004-03-27):
哪位大侠能把class A,B,AB,C,D,E,F放大器归纳总结一下,好迷惑哟?

网友:

a就是整个放大过程中三极管全部处于导通状态,,在整个工作区工作,
b就是两个管各负责一半,,上面的负责高电平,,下面的负责低电平,
ab在b的基础上进行改进加少量偏置,,以避免交越失真,,就是pn节的0.7v电压,
d好像是将数字信号变为pwm信号然后输出,,不是很清楚,,
其他的都不清楚了,,你可以上网查查,,

网友A(2004-07-21):

长期以来,高品质音频放大器的工作类别,只限于A类(甲类)和AB类 (甲乙类)。其原因在于过去只有电子管这样的器件,B类(乙类)电子管放 大器产生的失真使它们甚至在公共广播用时都难于被人们所接受。所有的自称为高保真放大器均工作于推挽式的A类(甲类)。
  随着半导体器件的出现和发展,放大器的设计得到了更多的自由。就放大器的类别而言,已不限于A类(甲类)和AB类(甲乙类),而出现了更多类别的放大器。为了使读者对此有所了解,这里仅就笔者所知的各种类别 的放大器简介如下。不过需要指出,就目前来说用于音频功率放大器的工作类别,A类(甲类)、AB类(甲乙类)和B类(乙类)这三类放大器仍覆盖着 半导体放大器的绝大多数。
  一、A类(甲类)放大器
  A类(甲类)放大器,是指电流连续地流过所有输出器件的一种放大器。 这种放大器,由于避免了器件开关所产生的非线性,只要偏置和动态范围控制得当,仅从失真的角度来看,可认为它是一种良好的线性放大器。 A类放大器在结构上,还有两类不同的工作方式。其中一类是将两个射极跟随器相联工作,其偏置电流要增加到在正常负载下有足够的电流流过,而不使任一器件截止。这一措施的最大优点是它不会突然地耗尽输出电流,如果负载阻抗低于标定值,放大器会短期出现截止现象,在失真上可能略有增加,但不致出现直感上的严重缺陷。另一类可称作为控制电流源型(VCIS),它本质上是一个单独的射极跟随器,并带有一个有源发射极负载,以达到合适的电流泄放。这一类作为输出级时,需要在开始设计之前就把所要驱动的阻抗是多低搞清楚。
  二、B类(乙类)放大器
  B类(乙类)放大器,是指器件导通时间为50%的一种工作类别。这类放大器可以说是最为流行的一种放大器,也许目前所生产的放大器有99% 是属于这一类。由于大家比较熟悉,这里不作详细介绍。
  三、AB类[甲乙类)放大器
  AB类(甲乙类)放大器,实际上是A类(甲类)和B类(乙类)的结合,每个器件的导通时间在50—100%之间,依赖于偏置电流的大小和输出电平。该类放大器的偏置按B类(乙类)设计,然后增加偏置电流,使放大器进入AB类(甲乙类)。
  AB类(甲乙类)放大器在输出低于某一电平时,两个输出器件皆导通,其状态工作于A类(甲类);当电平增高时,两个器件将完全截止,而另一个器件将供给更多的电流。这样在AB类(甲乙类)状态开始时,失真将会突然上升,其线性劣于A类(甲类)或B类(乙类)。不过笔者认为,它的正当使用在于它对A类(甲类)的补充,且当面向低负载阻抗时可继续较好地工作。
  四、C类(丙类)放大器
  C类(丙类)放大器,是指器件导通时间小于50%的工作类别。这类放 大器,一般用于射频放大,很难找到用于音频放大的实例。
  五、D类(丁类)放大器
  这类放大器,其特点是断续地转换器件的开通,其频率超过音频,可控制信号的占空比以使它的平均值能代表音频信号的瞬时电平,这种情况被称为脉宽调制(PWM),其效率在理论上来说是很高的。但是,实际困难还是非常大的,因为200kHz的高功率方波是不是好的出发点尚不清楚;从失真的角度来看,为保证采样频率的有效性,必须将一个陡峭截止频率的低通滤波器插入放大器与扬声 器之间,以消除绝大部分的射频成分,这至少需要4个电感(考虑立体声), 成本自然不会低。此外,表现在频响方面,它只能对某一特定负载阻抗保证平坦的频率响应。
  六、E类(戊类)放大器
  这类放大器,是一个极端聪明的半导体技术应用,它在几乎所有工作时间内,通过的电压或电流是较小的,亦即功率耗散很低。遗憾的是,它仅用于射频技术,而不用于音频。
  七、F类(己类)放大器
  这类放大器,就笔者目前所知并不存在,似乎是需要补充的空缺。
  八、G类(庚类)放大器
  这类放大器,似乎与B类(乙类)或AB(甲乙类)的放大器有些类似。 对于小的输出信号,它的供电电流来自低电压源;而对于‘大信号’,供电将转换到较高的电压源。这样,一定比B类(乙类)的效率更高。但是,这种改进似乎不能超越多路输出器件的成本以及使开关二极管在高频时转换干净利落的技术难点,以致使其使用不适合某些高功率的专业设备。此外,G类(庚类)放大器所产生的失真,大概要比相应的B类(乙类)更大,但也有资料显示,对转换细节进行精心设计,将会使其差别较小。
  九、H类[辛类)放大器
  这类放大器,也似乎与B类(乙类)相似,其特点在于动态地提升单供 电电压(不用转换到另一个电压源),以提高效率,所采用的电路结构是自举电路。
  十、S类放大器
  S类放大器,是由桑德曼博士命名的一种放大器。这类放大器,采用一个A类(甲类)放大电路,其电流能力非常有限,加上B类(乙类)放大电路作后备,在连接上使负载呈现为一较高的电阻。Tech-nicsSE-1000所采用的方法与此极为相似。

网友:

E类 是在D类的基础上改造的,用于在RF功放中抑制3次谐波.波形如:
/--\/--\
/        \
          \        /
           \--/\--/

网友:

好!我喜欢啊!

网友(2004-08-28):

厉害!

网友(2005-04-14):

那位高人能告诉我大功率放大器是怎么搞的?我要以它为题搞毕业设计  ,谢谢了

网友:

厉害阿

网友:

大功率放大一般采用多级放大 最后一级功率输出大的话可分两路,采用推挽式功率放大管放大
每一级最好控制在7--11个db放大倍数之间  具体级数看需要
只是提供一种方法而已,当然还有其他的别的  知道的盼告知

网友(2006-08-06):
又上了 一課!謝謝分享!

网友(2007-07-17):
好球!

这个球进的太漂亮了,呵呵!

网友(2007-11-19):
指点迷津  多谢  :)

网友(2008-11-19):
u6是个什么东东呀,有pdf吗

网友(2010-06-02):
回复 网友B:

近二十年來電子學課本上所討論的放大器偏壓(Bias)分類不外乎A類、B類、C類等放大電路,而討論音頻功率放大器僅強調A類、B類、AB類而卻把D類放大器給忘掉了,事實上D類放大器早在1958年已被提出(註一),甚至還有E類、F類、G類、H類及S類等(註二),只是這些類型的電路與D類很接近,運用機會低,所以也就很少被提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学习学习!

网友(2011-02-03):
对原创要顶

网友(2014-04-08):
发射机正好要用这个

网友(2014-07-13):
baidu, google, the best, much more accurate.

网友(2014-08-25):
很好,很强大。

网友:
回复 网友D:

网友(2015-01-25):
來聽一個好課 謝謝分享

网友(2015-03-17):
后面的都是来学习的

网友:
上了 一課!謝謝分享

网友(2015-10-13):
主要根据导通角分类,很多论文有介绍。

网友(2022-08-04):
引用 网友A:
长期以来,高品质音频放大器的工作类别,只限于A类(甲类)和AB类 (甲乙类)。其原因在于过去只有电子管这样的 ...

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