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的难题,求教

楼主(2004-03-29):
由于采样电阻必须在高电压侧,所以要采用分压电路,
但由于分压电路电阻本身的不一致性,导致运放的失调电压,
又由于是批量生产,不能用可调电阻.
请教各位高手,对这个电路有什么看法?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
先谢谢了!
急,在线等

网友:

没看出来这个电路图的意思阿?
高压在什么地方?R31是什么东东呢?

网友:

建议在你这个运放输入端前面应再加一级跟随器,用MAX324漂移极其小,不用可调电阻。我设计的电路就类似。

网友:

将采样电阻R31改接到“负载”的下端,运放就可以采用单端输入,电路简单,也不存在“高压”的问题了。

网友:

我有单端解法的方案,根据电流镜来做
可惜我这里不能画图
以后在说吧

网友(2004-05-05):

采用差分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