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把表贴的改成直插形式的!

楼主(2004-03-29):
现在板子都做好了,
能改吗?
把表贴的改成直插的!!
bow//

网友:

不大明白。
已经做好了,怎么改?你需要改什么?PCB肯定是不能改了。

楼主:

想把直插的装到soic封装的焊盘那
引脚的间距都是一摸一样的,只不过一个是表贴的,一个是直插形式的!

网友:

如果只是试制,不是大规模生产,引脚的间距又是一摸一样的,那就直接往上焊接好了,这样直插形式的芯片会拱起来些,但不会影响使用。或者可以人为把直插芯片的引脚窝进去,搞成象PLCC的那样,焊接起来会容易些。

网友:

既然引脚的间距都是一摸一样的,把直插形式的管脚一个一个的小心搞弯焊上就行了,但只能实验,拿出去别人会笑掉大牙,建议重做PCB。

网友:

不能改的,只能重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