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这个放大器的电路!

楼主(2004-03-29):
bow//

网友:

二阶负反馈高通滤波器,截止频率计算比较复杂,你可以参照有源滤波器的设计资料,或用MATLAB计算。如果你自己设计推荐用UAF42简单方便。

楼主:

Rx电阻是起什么作用的呢?怎么非得在那个地方加一个输出电阻呢?是用来提高带容性负载的能力的。但怎么又加了一个Cf的电容反馈,在RX后面加了一个电阻反馈呢?
这是在AD公司的关于模拟技术的书上看到的,思考了挺长时间,还是不明白,于是乎就来这里问问,这个电路应该怎么分析的。

网友(2004-05-17):

这是典型的负反馈低通滤波器。Rx主要是用来保护运放的输出级。因为运放驱动了一个较大的容性负载,在输入信号变化较快时,可能引起输出电流的过流。

网友:

受教!

网友:

4楼的能过流是什么意思吗?

楼主(2004-06-25):

大侠能不能再说的详细一点,或者指点一下.有些时候就是看到一些放大器设计,感觉怪怪的.比如:为什么要在VIN端加一个1k的电阻,rx的两侧非别加了电容/电阻反馈...
谢谢大侠不吝赐教...呵呵
小弟在这先谢过了!

网友:

家了一个cf岂不是微分电路?

网友:

运放的输出电阻<100ohm C=50p fb>30Mhz 什么低通呀????AD845有这么高的带宽么?C的作用在于引入少许交流负反馈
RX的作用在于限流不错的

网友:

加入1kOHM的作用在与确保 直流偏置平衡,详细参见运放的最小失调电流参数
请注意反相输入的对地等效电阻也大致在1k的  (2.5k//2.5k)

楼主:

chenbgfyl大侠说的和风含笑大侠说的总结一下,再说别的...呵呵!
1:电容应该是用来做交流负反馈用的.提供稳定和减少少噪声使用,当然还有其它对吧?
2:如果是做为低通滤波的话呢,,截至频率是1.3MHz左右,AD854带宽16MHz.好像风含笑大侠计算有点偏差..不过要是做为典型低通滤波,也是不对吧? 一般都是反相输入的才是典型的低通滤波放大电路呀~如果正向输入不应被列入低通滤波的范畴吧?感觉有些奇怪阿,大侠还得解释解释才行呢,呵呵~~~~~~~~~~~~~~~~~~~~
3:Rx的作用,看来两位大侠达成了共识,限流的作用是没错了.偶也认为是酱紫的.
4:关于正向输入端并联的1k电阻,感觉风含笑大侠分析的有些问题.如果是平衡偏置电流的,通常都是串连到输入端,这样才能保证+,-端电压在失调电流的作用下有几乎相差不多的电压值.保证输出电压为0. 但这里是并联到输入端的阿........我发现有些的放大器电路会采取并联电阻的方法,当然,同时也会串连一个经过计算(就象是风大侠计算的那样2.5//2.5)的电阻.
我想是不是为了输入阻抗的匹配的应用阿.使整个电路的输入阻抗只有1Kohm.当然这里的输入阻抗匹配与防止高频信号反射的50ohom匹配不是一回事.
然后请两位大侠以及其它兄弟姐妹们re一下,继续解释小弟的问题..偶对这个电路分析的还是不很清楚的说... 共同提高大家的模拟电路分析设计水平,呵呵!!!寂寞高手,网络大侠们快...快...来吧,这里就是你们的快乐老家!!!!!

网友:

1。关于低通滤波器问题
楼主所说的截至频率是1.3MHz左右的作用是包括CL的作用在内吧。偶说得是运方的等效输出阻抗与CF构成的滤波

网友:

是超前反馈,Rx作限流保护用.

网友(2017-09-03):
也碰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