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功率运放型号

楼主(2004-03-31):
我的应用如下:单电源24伏,输出0.1--5伏(到达低轨)时可容150ma灌电流,其他参数不限。谢谢。

楼主:

我自己顶顶吧。Ti、Ns、Linear的资料英文太多,我没找着。希望会的说说。

网友:

你好
你能告诉我一些运放的芯片型号吗

楼主:

我用普通的运放和三极管搭了一个模块,实现了要求,元器件多了些。 不知道论坛里提问的人有多少是得到满意回答的。

网友:

偶尔能得到点提示就算很不错了,老大们都忙着赚钱去了……

网友:

呵呵,可能不是很多人用到功率运放吧。
我可以帮你查一下。

网友:

去看一下NS的LM1877吧,不知道适合不适合。
Wide supply range, 6V–24V
2-channel
Max Output Current 1000(mA)
$.50
Package Type:SOIC WIDE/MDIP

楼主:

谢谢斑竹。我看了一下,这款芯片好象输出不能到达低轨。

网友:

哦,不好意思,我没注意到。
那么看一下TI的OPA547,不知行否。
WIDE SUPPLY RANGE:Single Supply: +8V to +60V;Single Supply: +8V to +60V
HIGH OUTPUT CURRENT:500mA
WIDE OUTPUT VOLTAGE SWING
Voltage Output: Positive(IO = 0.5A): (V+)–1.9 V
                 Negative(IO=–0.5A): (V–)+1.3 V
                 Positive(IO = 0.1A): (V+)–1.5 V
                 Negative(IO=–0.1A): (V–)+0.8 V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dafy在 2004/04/18 01:53am 第 1 次编辑]

TI的OPA547不能满足我在一楼说的条件,即输出0。1伏特时容纳150毫安灌电流。再次感谢斑竹。

网友:

呵呵,那就比较难找了。通常能真正达到RAIL-TO-RAIL的单电源POWER AMPLIFIER只能输出〈100mA+,并以低压供电的居多(〈12V),如果低轨输出0.1V是必要条件,建议你看一下TI的OPA549,也可以找TI的FAE问问,看Io=-150mA时的Vo能不能达到0.1V。
WIDE SUPPLY RANGE:Single Supply: +8V to +60V;
HIGH OUTPUT CURRENT:8A
WIDE OUTPUT VOLTAGE SWING
Voltage Output:Positive(IO = 8A): (V+)–4.3V
                Negative(IO=–8A): (V–)+3.9V
                Positive(IO = 2A): (V+)–2.7V
                Negative(IO=–2A): (V–)+1.4V
                RL = 8 Ω to V–:     (V–)+0.1V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dafy在 2004/04/19 00:54am 第 2 次编辑]

OPA549从字面上看,好象是可以了,等我找一片试一下。在我们讨论期间,我搭的模块已经投产了。如果OPA549可以用,估计我的老板也不会接受它的价位,毕竟是有8安培容量的器件。不管怎样,仍然感谢斑竹的热心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