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请问谁对AGC方面的东西懂的比较多?

楼主(2004-04-01):
信号在1MHz~40MHz之间的比较丰富,想对它进行放大,就涉及到它的输入在1uV~500mV之间,输出要求稳定在100~500mV,请问怎么办?谢谢!

网友:

采用浮点程控放大器

网友:

讲详细点就是:CPLD+单片机+程控放大器 可很好解决动态范围大的放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