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1403怎样串联?

楼主(2004-04-01):
我需要一个+5V的参考电压,在保证精度的前提下,好像用两个1403串联是最经济的了(REF02太贵),但直接串联是不行的,比如IC1的地接在IC2的输出上,IC2的输出就不再是2.5V了。怎样接才好呢?

网友:

你是想用2个1403得到+5V参考电压? 可以选用+5V的参考电压呀,不贵的。

楼主:

楼上的朋友能不能指点一下,什么型号?大概多少钱?

网友:

常用5V基准电压有: LM236/336, AD586, REF-02。其中LM336最便宜,〈1元,不过需要外加简单的温度补偿电路来保证精度,器件手册里有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