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延时

楼主(2004-04-01):
我现在想让一模拟信号延时150ns左右的时间,请问有没有什么方法,或对应的芯片。
多谢。

网友(2008-09-01):
不清楚咧

网友:
延时线产品 延时线产品.pdf (50.8 KB , 下载次数: 72 )

网友(2010-10-29):
如果精度不是要求很准的话,可以用电容加反相器来延迟一下。

网友(2021-12-04):
是产品手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