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地和数字地势如何区分的?

楼主(2004-04-14):
模拟地和数字地势如何区分的?谢谢!

网友:

通俗的讲就是:在模拟信号变为为数字信号前,所有经过输入通道定义为模拟地,加在输入通道的控制信号地与与转换的信号地统称为数字信号地,但无论如何,在做PCB板时,二者都要合一,通常合的方法做大面积的铜泊。

网友(2008-09-01):
上面应该讲的蛮清楚了

网友:
2楼说的不错啊

网友:
回答

一般用磁珠或0 ohm电阻在一点上连起来

网友:
5楼的回答在实践中很常用

网友:
数字地:由于数字电路在0和1之间切换时会对地产生较多的谐波分量。这种谐波如果进入模拟电路就会对模拟信号产生干扰。因此一般数字部分与模拟部分分别以1点做参考,而后将这两个参考点短接实现1点接地。
  常见接地点为ADC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