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运放电路

楼主(2004-04-22):
请问这个电路的功能是什么?是不是驱动电路阿?

网友:

R=0,跟随器。
R很小,可以做驱动。
如有不对,请指正。

楼主:

谢谢版主回复

网友:

就是一个跟随器,高输入阻抗,低输出阻抗。两个R可以不等的。

网友:

R=0,跟随器。R很小,可以做驱动。如有不对,请指正。
高中就讲了阿。

网友:

是电压跟随器,输出阻抗很小,如后面可以直接结adc,
深度负反馈,上面的电阻(反馈)可以不要

网友:

后面还可以接一个低通滤波器,再将信号进行下一步处理

网友(2004-12-16):

[这个贴子最后由pedestrian在 2004/12/16 02:11pm 第 1 次编辑]

可以作为同向隔离

网友(2005-06-09):

本人不是很明白R的作用,
R=0或者R很大应该都可以。
各位有何不同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