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求助!!!

楼主(2004-04-22):
[这个贴子最后由long520在 2004/04/22 09:45pm 第 1 次编辑]

其工作原理类似蝙蝠。使用时,智能导盲拐杖的发射装置向前方发射看不见的超声波,超声波束遇到前方的障碍物时会被反射回来,被智能导盲拐杖的接收装置接收以后,处理成音响信号。这样通过听觉就可以看到一定距离内的障碍物。这样根据音频信号的大小或有无就可以判断出障碍物的远近。如果用这一音频信号去触发一个振动器,就可以通过触觉判断前面是否有障碍物。(不要用单片机的,也不要显示障碍物的具体距离)
一开始我照书上按下图做了个,发现有问题是前面没有障碍物的时候耳机里面也有很大声音,谁知道电路图哪儿有问题吗?
或者谁有好的电路图麻烦发一下,我谢谢了!!!

网友:

我帮你看看。

网友:

会不会,发射出去的超声波,没有经过反射直接北接收了?调整一下探头的位置试试

网友:

会不会是干扰。

楼主:

现已经证实最开始的音频振荡产生1kHz的电路有问题,但不知道哪儿错了,我用EWB模拟不出1kHz的方波,请各位帮忙检查一下,后面的超音频振荡电路也有问题,请各位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