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实现模拟数字转换??

楼主(2004-04-23):
模拟数字转换用什么新片?
如果模拟信号是电流,接哪个引脚?
输出信号从哪个引脚引出?
怎么接到数码管上??

网友:

你的模拟数字转换有什么要求?速度、分辨率、供电、通道数、输入电压范围等等,你的问题太笼统,别人很难回答你的。

楼主:

分辨率10位以上
输出3位数字信号
输入电压10v以下
输入电流1.5mv左右
谢谢斑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