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实现模拟数字转换?

楼主(2004-04-23):
呵呵,jackyfoo,帖子被你锁住了,无法回复。
“分辨率10位以上
输出3位数字信号
输入电压10v以下
输入电流1.5mv左右
谢谢斑竹!!”
还是没有太明白,“3位数字信号”,是不是10位啊?也就是说并行的?那么你提供给AD芯片的电源是怎样的?

网友:

3位输出信号就是3个10进制数啦,用数码管显示嘛
电源用0-30V稳压电源
我也不知道电源应该接哪个引脚
汗~~~~~~~~~~~~~~

楼主:

呵呵,如果你要求a/d能带led显示驱动接口,就去看看tc7107/tc7107a吧,3位半的,分辨率够了,不过转换速率能不能满足你的要求就不知道了,电源需要+/—5V。

网友:

那么 输入信号接哪个引脚啊,输入信号可以用电流么??

楼主:

找一下VIN脚,应该是输入了。输入信号是电流的话,用I/V变换就可以成电压了。

网友:

非要变成电压 不可么??

楼主:

最简易的办法,电流通过电阻就转换成电压了。

网友:

原来这样啊
多谢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