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藕电容和旁路电容的作用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4-04-26):
去藕电容和旁路电容的作用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去藕电容隔直流
旁路电容去噪声
猜得

网友:

很简单的问题啊。

网友:

好像HAPPY说得有道理

网友:

也许它们基本上是一样的,只是在电路中的位置不同而称呼不一样而已。也许有差别,只是我不懂。不过我认为旁路可以称为去耦,但去耦不一定是旁路。

网友(2005-06-21):

俺也想知道啊,望大侠们来指点啊!

网友:

暈死,看來大家上課都沒認真啊。呵呵。支持happy

网友:

旁路主要去高频嘈声

网友:

去藕电容 称为decoupling cap
旁路电容     bypass cap
decoupling cap 主要用来filter power pin 上的noise 以及ripple current
旁路电容     bypass cap  是用来filter high frequency noise 以及提供最短的 current return path 一般用在高频    ,AMD  design guide 有讲
这下你understand 了吗?

网友:

谢谢,明白

网友:

  去藕电容 称为decoupling cap
旁路电容     bypass cap
decoupling cap 主要用来filter power pin 上的noise 以及ripple current
旁路电容     bypass cap  是用来filter high frequency noise 以及提供最短的 current return path 一般用在高频    ,AMD  design guide 有讲
这下你understand 了吗?

还有一点我忘记讲了,选择他们的时候应该注意选择的 容量 不同.

网友:

樓上說得好

网友:

下面引用由kissshenzhu2005/06/23 05:25pm 发表的内容:
去藕电容 称为decoupling cap
旁路电容     bypass cap
decoupling cap 主要用来filter power pin 上的noise 以及ripple current
旁路电容     bypass cap  是用来filter high frequency noise 以及提供最短的  ...

不错!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2005-08-05):

明白了

网友:

kissshenzhu
  好牛呀!呵呵

网友(2005-11-10):

kissshenzhu
那麼可否在跟我們講講,這兩種狀況下,如何選者電容的容量

网友:

改天有时间好好和大家讨论一下这东西吧,最近比较忙,发贴也不是很多。

网友(2006-01-10):

说得很好,专业,谢

网友B:

旁路电容
旁路电容的主要功能是产生一个交流分路,从而消去进入易感区的那些不需要的能量。旁路电容一般作为高频旁路器件来减小对电源模块的瞬态电流需求。通常铝电解电容和钽电容比较适合作旁路电容,其电容值取决于PCB板上的瞬态电流需求,一般在10至470µF范围内。若PCB板上有许多集成电路、高速开关电路和具有长引线的电源,则应选择大容量的电容。
去耦电容
有源器件在开关时产生的高频开关噪声将沿着电源线传播。去耦电容的主要功能就是 提供一个局部的直流电源给有源器件,以减少开关噪声在板上的传播和将噪声引导到地。 实际上,旁路电容和去耦电容都应该尽可能放在靠近电源输入处以帮助滤除高频噪声。去耦电容的取值大约是旁路电容的1/100到1/1000。为了得到更好的EMC特性,去耦电容还 应尽可能地靠近每个集成块(IC),因为布线阻抗将减小去耦电容的效力。 陶瓷电容常被用来去耦,其值决定于最快信号的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例如,对一个 33MHz的时钟信号,可使用4.7nF到100nF的电容;对一个100MHz时钟信号,可使用10nF的电容。 选择去耦电容时,除了考虑电容值外,ESR值也会影响去耦能力。为了去耦,应该选 择ESR值低于1欧姆的电容。
两者的区别:
从电路来说,总是存在驱动的源和被驱动的负载。如果负载电容比较大,驱动电路要把电容充电、放电,才能完成信号的跳变,在上升沿比较陡峭的时候,电流比较大,这样驱动的电流就会吸收很大的电源电流,由于电路中的电感,电阻(特别是芯片管脚上的电感,会产生反弹),这种电流相对于正常情况来说实际上就是一种噪声,会影响前级的正常工作。这就是耦合。
去藕电容就是起到一个电池的作用,满足驱动电路电流的变化,避免相互间的耦合干扰。
旁路电容实际也是去藕合的,只是旁路电容一般是指高频旁路,也就是给高频的开关噪声提高一条低阻抗泄防途径。高频旁路电容一般比较小,根据谐振频率一般是0.1u,0.01u等,而去耦合电容一般比较大,是10u或者更大,依据电路中分布参数,以及驱动电流的变化大小来确定。
  旁路是把输入信号中的干扰作为滤除对象,而去耦是把输出信号的干扰作为滤除对象,防止干扰信号返回电源。这应该是他们的本质区别。

网友(2006-03-14):

下面引用由潜伏2006/02/07 09:07pm 发表的内容:
旁路电容
旁路电容的主要功能是产生一个交流分路,从而消去进入易感区的那些不需要的能量。旁路电容一般作为高频旁路器件来减小对电源模块的瞬态电流需求。通常铝电解电容和钽电容比较适合作旁路电容,其电容值 ...

非常透彻!长见识了:)

网友:

学了一下,谢了

网友:

英文看不懂??不过好象也明白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潜伏2006/02/07 09:07pm 发表的内容:
旁路电容
旁路电容的主要功能是产生一个交流分路,从而消去进入易感区的那些不需要的能量。旁路电容一般作为高频旁路器件来减小对电源模块的瞬态电流需求。通常铝电解电容和钽电容比较适合作旁路电容,其电容值 ...

经典阿!!向您学习!!!

网友:

good!

网友:

论坛真不错,看了一个帖子,长见识了

网友:

哈哈,在这里学东西真是知识英语两不误呀!

网友:

能否画个在线路中的例子? 多谢

网友:

明白

网友(2006-04-18):

.....-_-#

网友:

受教了

网友:

自己有好多要学

网友(2006-08-04):
经典阿!!向您学习!!!

网友:
还是不明白。

也许有些贪心,希望能举个例子说明。在例子中,最好能结合磁珠说说,也是过滤高频干扰的。在应用上有何技巧。

网友:
很詳細的解說,謝謝!

网友:
从PCB电磁兼容技术的角度:
旁路电容的作用是为了提高系统配电的质量。降低在印制电路板上从元器件电源、地脚转移出不想要的共模射频能量。这主要是通过产生从交流旁路来消除无意的能量,降低器件的EMI分量,另外期还可以提供滤波功能。
去耦电容用来滤除高频器件在PCB电源或芯片电源脚伤引起的辐射电流,为器件提供一个局域的直流通路,能降低印制电路中的电流冲击的峰值。它在减少电源和地平面上的纹波、噪声和“毛刺”和有效果。去耦电容的主要功能就是提供一个局部的直流电源给有源器件,以减少开关噪声在板上的传播并抑制噪声给其他芯片的干扰。

网友:
哈哈,我也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旁路电容
旁路电容的主要功能是产生一个交流分路,从而消去进入易感区的那些不需要的能量。旁路电容一般作为高频旁路器件来减小对电源模块的瞬态电流需求。通常铝电解电容和钽电容比较适合作旁路电容,其电容值取 ...

都看懂了吗?
可是我怎么还是不怎么明白,而且,我觉得  潜伏  给出的两个讲解好像是相反的,有点矛盾的说。

网友:
厉害啊,19#讲的很透彻

网友:
去耦:用于滤除高频小干扰
盘路:把浪泳等大干扰泻放到地

网友:
去藕电容和旁路电容的区别

去藕电容:在数字设计中,电源滤波叫去藕电容;作用这些电容的一个功能是用作“微型”电荷库。在数字电路中,执行门状态的切换通常需要很大的电流。由于开关时芯片上产生开关瞬态电流并流经电路板,有额外的“备用”电荷是有利的。如果执行开关动作时没有足够的电荷,会造成电源电压发生很大变化。电压变化太大,会导致数字信号电平进入不确定状态,并很可能引起数字器件中的状态机错误运行。流经电路板走线的开关电流将引起电压发生变化,电路板走线存在寄生电感,可采用如下公式计算电压的变化:V = LdI/dt

  其中,V = 电压的变化;L = 电路板走线感抗;dI = 流经走线的电流变化;dt =电流变化的时间。
旁路电容:在模拟设计,电源滤波叫旁路电容;旁路电容通常用于旁路电源上的高频信号,如果不加旁路电容,这些高频信号可能通过电源引脚进入敏感的模拟芯片。一般来说,这些高频信号的频率超出模拟器件抑制高频信号的能力。如果在模拟电路中不使用旁路电容的话,就可能在信号路径上引入噪声,更严重的情况甚至会引起振动。

网友:
望大家指点

网友:
看晕了,43楼的疑问我也发现了。
应该是去藕电容的组织比较小啊。

网友:
对kissshenzhu说一声:

你很强,很晓得引用经典,俺佩服您!

网友:
感谢中,清楚多啦

网友(2006-09-17):
有道理
一直以为相同呢

网友:
赫赫,受益匪浅,值得鼓励

网友:
happy说的很对啊

网友:
网上搜一下就有了

网友:
看来大家还是很热心的

网友:
没什么区别吧

网友:
去偶意味除去供电电源线上的噪声和浪涌电流对本芯片的干扰;
旁路则是本芯片在高频工作点时为自身提供大的舜态电流回路同时又避免对电源产生高频干扰。

网友:
真是受教了!

网友:
呵呵,简练的回答

网友:
呵呵,回答的非常明了,

网友:
有什么区别??

网友:

UP
kissshenzhu

网友:
有人能给出电路图讲解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藕电容隔直流
旁路电容去噪声
猜得

总结不错,基本这样.
在不严格要求下可以这么说

网友(2006-10-19):
so thank you .
bypass i feel so fine here

网友(2006-12-09):
引用 网友A:
去藕电容隔直流
旁路电容去噪声
猜得

隔直流的是耦合电容
个人感觉去藕电容应该是起到避免前一级网络电流突变影响到后级的作用
而旁路电容则是给负载提供突然变化的电流用的

网友:
顶,学习一下

顶,学习一下

网友:
感谢高人分享
佩服楼主这样的人

网友:
我觉得直接从字面上就可以理解了

网友:
明白了,大牛

网友:
这个问题好

网友:
去耦就是将耦合在某一信号上的信号去掉

去耦就是将耦合在某一信号上的信号去掉
旁路就是将不需要的信号直接接地

网友:
这里的氛围真是太好了!
就需要这样的氛围!

网友:
很不错,学到了不少!谢谢啦!

网友:
它们基本上是一样的,只是在电路中的位置不同而称呼不一样而已。也许有差别,只是我不懂。不过我认为旁路可以称为去耦,但去耦不一定是旁路

网友:
回复 网友C:

I agree with atuhappy guy.

网友:
回复 网友D:

lz这一解释,我终于明白了,以前一直把这两当成一个概念了,谢谢lz

网友:
支持kissshenzhu 的说法,但接在IC旁的藕电容还可以为IC提供瞬间电流。

网友:
回复 网友E:

好像搞反了

网友:
111

呵呵   旁路何以理解是交流短路某个负载,可能是有源可能无源   ,去偶其实是在PCB上过滤铜摸膜上的高频噪音的,一般50M的频率是0。1和0。01的分水岭

网友(2007-01-08):
潜伏兄的:
旁路电容实际也是去藕合的,只是旁路电容一般是指高频旁路,也就是给高频的开关噪声提高一条低阻抗泄防途径。高频旁路电容一般比较小,根据谐振频率一般是0.1u,0.01u等,而去耦合电容一般比较大,是10u或者更大,依据电路中分布参数,以及驱动电流的变化大小来确定。

这里是不是反了?
去耦电容一般比较小吧,只有0.1u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C:

happy说的有道理,呵呵

网友:
隔直流的应该叫耦合电容,不叫去耦电容。

网友:
kissshenzhu 说的不错 受教了

网友:
也许它们基本上是一样的,只是在电路中的位置不同而称呼不一样而已。也许有差别,只是我不懂。不过我认为旁路可以称为去耦,但去耦不一定是旁路。

网友:
去藕电容和旁路电容的区别

去藕电容:在数字设计中,电源滤波叫去藕电容;作用这些电容的一个功能是用作“微型”电荷库。在数字电路中,执行门状态的切换通常需要很大的电流。由于开关时芯片上产生开关瞬态电流并流经电路板,有额外的“备用”电荷是有利的。如果执行开关动作时没有足够的电荷,会造成电源电压发生很大变化。电压变化太大,会导致数字信号电平进入不确定状态,并很可能引起数字器件中的状态机错误运行。流经电路板走线的开关电流将引起电压发生变化,电路板走线存在寄生电感,可采用如下公式计算电压的变化:V = LdI/dt
   其中,V = 电压的变化;L = 电路板走线感抗;dI = 流经走线的电流变化;dt =电流变化的时间。

旁路电容:在模拟设计,电源滤波叫旁路电容;旁路电容通常用于旁路电源上的高频信号,如果不加旁路电容,这些高频信号可能通过电源引脚进入敏感的模拟芯片。一般来说,这些高频信号的频率超出模拟器件抑制高频信号的能力。如果在模拟电路中不使用旁路电容的话,就可能在信号路径上引入噪声,更严重的情况甚至会引起振动。

Ding..........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旁路电容
旁路电容的主要功能是产生一个交流分路,从而消去进入易感区的那些不需要的能量。旁路电容一般作为高频旁路器件来减小对电源模块的瞬态电流需求。通常铝电解电容和钽电容比较适合作旁路电容,其电容值 ...

本来我是想发表一下我的想法,结果看了楼主的贴子,真是佩服啊,长见识了

网友:
此帖最热闹!

网友(2007-02-07):
明白了,kissshenzhu 说得很精辟

网友:
很有启发!!!!!!

网友:
去藕电容:并接在电源正负极之间,防止由于电源自身的内阻形成的正反馈通路,而产生寄生震荡。
     旁路电容:并接在电阻两端或者直接跨接到公用电位,为交流信号中的交流和脉动成分提供通路,防止交流成分在通过电阻时产生寄生电压。

网友:
”潜伏“讲的够透彻,没想到一个电容还真学了不少东西阿,学问是没有大小的!!

网友(2007-04-02):
谢谢各位了,我顶你们全部

网友:
我认为dejun说的有道理啊
去藕电容放置在元件的附近用来消除或减少串联电感解决参考面上的噪声。
用于芯片下直接放置去藕电容,又称之为旁路电容。

网友(2007-05-05):
电路设计不可以忽略的问题。。。。

网友:
重头看下来,好累啊!!讲得不错。。。

网友:
能不能介绍几个较好的去耦电路啊,谢谢!

网友:
好普遍的问题,呵呵

网友:
模拟放大电路中最基本的2个电容的接法,
耦合电容:隔直
旁路电容

网友:
道理是明白了,但在实际电路中还是不易分清,最好有个实列

网友(2008-03-13):
some materials exist in the forme

网友:
可能要看放在那里了.

网友:
比较明白了

网友:
原来是这样啊,我一直以为是一样的。谢谢

网友:
我也不知道,呵呵

网友:
原理一样
就是功能上的差异!

网友:
谢谢.俺也明白了

网友:
说得很好啊

网友(2008-05-28):
那为什么有时候在IC的输入端需要2个以上的旁通电容?一个不够吗?

网友:
一般来讲,就是高低频的问题。

网友(2009-01-10):
我给点补充

关于滤波电容、去耦电容、旁路电容作用

滤波电容用在电源整流电路中,用来滤除交流成分。使输出的直流更平滑。
去耦电容用在放大电路中不需要交流的地方,用来消除自激,使放大器稳定工作。
旁路电容用在有电阻连接时,接在电阻两端使交流信号顺利通过。

1.关于去耦电容蓄能作用的理解

1)去耦电容主要是去除高频如RF信号的干扰,干扰的进入方式是通过电磁辐射。
      而实际上,芯片附近的电容还有蓄能的作用,这是第二位的。

     你可以把总电源看作密云水库,我们大楼内的家家户户都需要供水,
     这时候,水不是直接来自于水库,那样距离太远了,
     等水过来,我们已经渴的不行了。
     实际水是来自于大楼顶上的水塔,水塔其实是一个buffer的作用。

     如果微观来看,高频器件在工作的时候,其电流是不连续的,而且频率很高,
     而器件VCC到总电源有一段距离,即便距离不长,在频率很高的情况下,
     阻抗Z=i*wL+R,线路的电感影响也会非常大,
     会导致器件在需要电流的时候,不能被及时供给。
     而去耦电容可以弥补此不足。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电路板在高频器件VCC管脚处放置小电容的原因之一

   (在vcc引脚上通常并联一个去藕电容,这样交流分量就从这个电容接地。)

2)有源器件在开关时产生的高频开关噪声将沿着电源线传播。去耦电容的主要功能就是提供

     一 个局部的直流电源给有源器件,以减少开关噪声在板上的传播和将噪声引导到地

2.旁路电容和去耦电容的区别

     去耦:去除在器件切换时从高频器件进入到配电网络中的RF能量。去耦电容还可以为器件     供局部化的DC电压源,它在减少跨板浪涌电流方面特别有用。
旁路:从元件或电缆中转移出不想要的共模RF能量。这主要是通过产生AC旁路消除无意的能量进入敏感的部分,另外还可以提供基带滤波功能(带宽受限)。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在电源和地之间连接着去耦电容,它有三个方面的作用:一是作为本集成电路的蓄能电容;二是滤除该器件产生的高频噪声,切断其通过供电回路进行传播的通路;三是防止电源携带的噪声对电路构成干扰。

     在电子电路中,去耦电容和旁路电容都是起到抗干扰的作用,电容所处的位置不同,称呼就不一样了。对于同一个电路来说,旁路(bypass)电容是把输入信号中的高频噪声作为滤除对象,把前级携带的高频杂波滤除,而去耦(decoupling)电容也称退耦电容,是把输出信号的干扰作为滤除对象。

在一个大的电容上还并联一个小电容的原因 大电容由于容量大,所以体积一般也比较大,且通常使用多层卷绕的方式制作,这就导致了大电容 的分布电感比较大(也叫等效串联电感,英文简称ESL)。大家知道,电感对高频信号的阻抗是很大的,所以,大电容的高频性能不好。而一些小容量电容则刚刚 相反,由于容量小,因此体积可以做得很小(缩短了引线,就减小了ESL,因为一段导线也可以看成是一个电感的),而且常使用平板电容的结构,这样小容量电 容就有很小ESL这样它就具有了很好的高频性能,但由于容量小的缘故,对低频信号的阻抗大。所以,如果我们为了让低频、高频信号都可以很好的通过,就采用 一个大电容再并上一个小电容的方式。常使用的小电容为 0.1uF的瓷片电容,当频率更高时,还可并联更小的电容,例如几pF,几百pF的。而在数字电路中,一般要给每个芯片的电源引脚上并联一个0.1uF的 电容到地(这个电容叫做退耦电容,当然也可以理解为电源滤波电容,越靠近芯片越好),因为在这些地方的信号主要是高频信号,使用较小的电容滤波就可以了

网友:
去耦是滤除电路中电源的高频振荡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旁路电容
...  旁路是把输入信号中的干扰作为滤除对象,而去耦是把输出信号的干扰作为滤除对象,防止干扰信号返回电源。这应该是他们的本质区别。

说的太好了,拷贝下来,经常复习之。

网友:
如果不能直接和pin脚连接,旁路电容的效果要打很大的折扣。

网友:
良莠不齐啊

网友:
旁路电容应该就是大多ic的vcc边的104的电容吧,滤除噪音的

网友:
这个我也要学习学习

网友:
又学习了一招

又学了点东西了!

网友(2009-11-04):
回复 网友F:

you get it~~

网友(2009-12-08):
学了一下,谢了

网友(2010-04-13):
受益颇多,感谢!

网友:
Their operation theory is the same (filtering high frequency noise).
The only difference is their aim (for different structure).

网友:
去耦电容主要还是针对电源电路来讲的,提供给芯片瞬态电流。

而旁路电容主要是指滤波噪声使用,甚至是噪声电流回流路径上的。

网友:
这个帖子这么火啊

网友:
回复 网友G:

一般说来,两个电容容值是相差一个数量级以上的,这样的话,容值较大的电容旁路直流信号中的低频纹波,较小的旁路高频纹波。

网友(2010-05-26):
我也想知道

网友:
去藕电容 称为decoupling cap
旁路电容     bypass cap
decoupling cap 主要用来filter power pin 上的noise 以及ripple current
旁路电容     bypass cap  是用来filter high frequency noise 以及提供最短的 current return path 一般用在高频

网友:
最好能有实例讲解一下

网友:
功能原理一样,都是给不需要的交流一条返回路径

网友(2010-06-30):
都是通交隔直的作用!

网友:
认真看书很重要

网友:
bu 粗哦啊

网友:
同问  高手回答的时候能否给个电路图来说明呢

网友:
同意9#的,去耦电容是去除电源噪声的,旁路电容是去除高频噪声的。

网友(2010-08-03):
有个哥们解释的不错

网友(2011-02-04):
讲得好透彻,谢谢了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
說的很好:
去藕电容 称为decoupling cap
旁路电容     bypass cap
decoupling cap 主要用来filter power pin 上的noise 以及ripple current
旁路电容     bypass cap  是用来filter high frequency noise 以及提供最短的 current return path 一般用在高频

网友:
    这个理解也蛮好的。

网友:
难啊难啊难啊难啊

网友(2011-04-16):
去耦 降低电源阻抗
旁路 旁路交流噪声
两个可以完成同样的功能,但又不完全一样

网友(2011-06-03):
谢谢。。。现在明白了

网友:
没有本质的区别,都可以认为是去噪

网友(2015-01-18):
旁路
旁路电容是为本地器件提供能量的储能器件,它能使稳压器的输出均匀化,
降低负载需求。 就像小型可充电电池一样,旁路电容能够被充电,并向器件进
行放电。 为尽量减少阻抗,旁路电容要尽量靠近负载器件的供电电源管脚和地
管脚。 这能够很好地防止输入值过大而导致的地电位抬高和噪声。地弹是地连
接处在通过大电流毛刺时的电压降。

去藕
去藕,又称解藕。 从电路来说, 总是可以区分为驱动的源和被驱动的负载。
如果负载电容比较大, 驱动电路要把电容充电、放电, 才能完成信号的跳变,
在上升沿比较陡峭的时候, 电流比较大, 这样驱动的电流就会吸收很大的电源
电流,由于电路中的电感,电阻(特别是芯片管脚上的电感,会产生反弹),这
种电流相对于正常情况来说实际上就是一种噪声,会影响前级的正常工作,这就
是所谓的“耦合”。
去藕电容就是起到一个“电池”的作用,满足驱动电路电流的变化,避免相
互间的耦合干扰。
将旁路电容和去藕电容结合起来将更容易理解。旁路电容实际也是去藕合
的,只是旁路电容一般是指高频旁路,也就是给高频的开关噪声提高一条低阻抗
泄防途径。高频旁路电容一般比较小,根据谐振频率一般取0.1μF、0.01μF 等;
而去耦合电容的容量一般较大,可能是10μF 或者更大,依据电路中分布参数、
以及驱动电流的变化大小来确定。
旁路是把输入信号中的干扰作为滤除对象,而去耦是把输出信号的干扰作为
滤除对象,防止干扰信号返回电源。这应该是他们的本质区别。

网友:
回复 网友F:

    讲的很不错

网友:
看来做模拟的挺多的

网友(2017-01-04):
    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