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LED的漏电流

楼主(2004-04-26):
问个很菜的问题:LED漏电流(包括正向漏电流和反向漏电流)和LED的光强有何关系?其影响的理论依据是什么?
因为我在生产过程中发现有的光强偏低的LED存在漏电流偏大现象,不知这是不是一种巧合还是有理论依据的?

网友:

应该是亮度大漏电流才能越大吧?

网友:

使用LED最好把限流电阻选得适当大一些,》=300,《=500,这样可以降低亮度,但一般不会烧坏

网友(2008-09-01):
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