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245的接口问题

楼主(2004-04-27):
74HC245输入输出方向固定,8个输入端接同一个信号,为提高输出端的驱动能力是否可以吧输出端两两并联,得到四个输出信号?我见过这样的接法,但是不敢肯定。谁帮帮忙啊?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相应的输入端也应该并联。

网友:

我觉得应该可以
最起码不会损坏片子
理论上应该是驱动能力增强,是不是倍增?

网友(2004-07-29):

74hc245是什么芯片?缓冲?

网友:

最好不要这样,会降低芯片的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