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能帮忙分析一下这个三级管电路?

楼主(2004-04-27):
如图,2个2n2907三级管,

v in= 0 v , v out = 4.7v

v in =3.3v  vout=o v

哪位大侠能帮我具体分析一这两种情况?多谢多

网友:

输入为0时,A1不导通,A2导通,此时OUT与电源连通,但要经过一个三极管A2,A2有一部分压降(锗管为0.3V)5-0.3=4.7V,若是硅管则应该5-0.7=4.3V
输入为3.3V时,A1导通,A2一直是导通的,此时OUT就通过220欧姆电阻接地,所以为0
不知道分析正确否?

网友:

谁能说说那几个电阻的作用吗?

网友:

你那么大的输入信号,,两个管子都工作在开关状态,,都是正常三极管典型电路的作用,,偏置和耦合。。

网友:

电阻是不是确保工作点正确?

网友:

我认为电阻只是一个经验值,并不必要考究具体取值。而且上面的电路只是电平转换而已。

楼主:

不好意思,v out少画了一个负载,
in= 0 v时晶体管A1导通晶体管A2导通!去掉晶体管的结压 v out = 4.7v
v in =3.3v时晶体管A1截止晶体管A2截止所以  vout=o v
我想追问一下,如何判断 v in=0时a1是否工作在饱和状态?

网友:

V1导通,那么Vout不就接地了吗》?

楼主:

下面引用由solonsun2004/04/28 06:23pm 发表的内容:
V1导通,那么Vout不就接地了吗》?

vout接地??什么意思?

网友:

V1导通以后,那么Vout不就通过220电阻接地 了吗?
反正你的三极管不是用来放大的,是开关作用,
所有,是不是这些电阻因该是确保管子工作在开关状态而不是放大状态?

网友:

liuiang版主说得有道理

网友:

模拟电路很久没有研究了,有些东西只能模糊记得,
你做一下试验就知道了
这个试验很简单嘛。
试验时最好用几个电位器来代替电阻,调节组织使其工作在开关状态就可以了 。
只需要信号发生器和示波器就可以了,当然要有直流稳压电源咯
我的拙见,好像在给学生上课,如有不敬,请见谅 :)

网友:

你这个不是从电子工程师网上转载来的吧!

网友:

+5v下面的电阻决定了输入电压的最大植,当输入电压为1.7v时,输出为0。是因为
A1的发射极电压过高,使A2的射-基之间的偏置电压不足以是A2倒通。

网友(2004-07-22):

前两个电阻起偏置作用,是用来控制A1基极电压的;后两个电阻和A1共同够成A2基极的偏置电路,控制A2基极的电压。
当Vin>-8.76V时,A1导通,使A2基极电压限定在大致5V*r1/(r1+1k),A2截止,Vout通过被最后一个(为加上的)电阻下拉为0V。
当Vin<-8.76V时,A1基极电压<0.7V,A1截止,使A2基极电压限定在5V*0.22/(0.22+1k),A2导通,Vout=5V*R/(r2+R)。A2本该是射极跟随器,输出电压却只有4V…
感觉是这样子的,和所给的数据不和呢,不对的地方还望指正,好久没看模电了

网友:

哈哈哈

网友:

A1和A2应该都是Si管吧
当Vin=0时,A1导通,A2也导通,Vout=5-Vsaturation,也就是输出等于电源电压减去p管A2的饱和压降
当Vin=3.3V时,这个时候A1的基极电压Vb1=3.3+(5-3.3)*2.2/(1+2.2)=4.468V,A1的结压降小于0.7V,A1不导通,A2也不导通,所以输出为0。

网友:

同意楼上的
分析的时候先判断A1的工作状态,从A1的基极电位开始。A2的工作状态由A1决定,因A2的基极回路由A1决定。

网友:

请问对这种PNP的三极管基极电压是高时导通还是低时导通。

网友(2004-09-11):

电阻的选择是为了保证静态工作点的正确
保证工作在放大状态
具体多少   我没算过
很基础的一个问题

网友:

下面引用由meathy2004/07/31 11:38am 发表的内容:
请问对这种PNP的三极管基极电压是高时导通还是低时导通。

所有pnp管子都应该是基极电压低时导通吧

网友(2004-10-15):

大家都是牛人啊,小弟佩服

网友(2006-11-07):
这个电路设计可能有点问题

根据电路设计要求  v in= 0 v  时  v out = 4.7v           v in =3.3v  vout=o V
可知该电路是一个电平转换电路,二级电路工作在开关状态.但电路不完整A2集电极对地电阻没有给出.由 v in= 0 v  时  v out = 4.7v  又知管子的饱和压降Vceo=0.3V
1: v in= 0 v  时A1基极电流Ib1=(5V-Veb1)/(1K+2.2K)=(5 - 0.7)/3.3=1.3mA 设电流放大倍数  为100, 则 Ib1引起的Ic1电流值为 Ic1=1.3mA *100=130 mA. (设A1管的饱和压降也是Vceo1=0.3V ) A1的临界饱和条件 Iceo1= (5V - Vceo) /1K = (5 - 0.3 )/1K = 4.7mA. 可见130 mA足以满足这个要求,A1管的饱和条件没有问题,但管子饱和过深.关键是这个电流是否太大,能否对管子造成损坏.A1饱和时为A2提供了基极电流回路, Ib2=(5V - Veb2 - Vceo1)/220 = (5 - 0.7 - 0.3)/220 = 18 mA.所以说A1饱和时总集电极电流为:130+18=148mA,是否已超过ICM 需看手册核实. 再看一看A2的情况:基极电流 Ib2 已知为 18 mA,设A2电流放大倍数为100,以及集电极对地电阻也假设为1K ( 按说该电阻应根据负载情况以及电路设计要求 Vceo=0.3V 来查手册中对应的IC 大小而定).则 Ib2引起的Ic2电流值为 Ic2=18mA *100=1800 mA. A2管的临界饱和条件 Iceo2= (5V - Vceo2) /1K = (5 - 0.3 )/1K = 4.7mA. 1800 mA足以满足这个要求,但是该电流可能已远远超过ICM值,使管子烧坏.当然在管子饱和一定程度IC不再受Ib控制,这要看管子具体参数.
2: v in =3.3v 时:先看一看A1能否满足截止条件,A1基极电压构成有三部分决定,即v in 和两个1K与2.2K以及Veb1构成的分压回路.v in 已知为3.3V;另外两路以 v in 端为参考点来分别算出在Vb1点的分压值,先算1K接基极的这一路,Vb1`= (5V - v in )*2.2K/(1K+2.2K)=(5 - 3.3)*2.2/3.3=1.133V;另一路,Vb1"=(5V - Veb1 - v in )*2.2K/(1K+2.2K)=(5 - 0.6 - 3.3)*2.2/3.3=0.733V.(注:Veb1=0.6V是假设A1临界导通的电压)由叠加原理可知Vb1= v in+ Vb1`+ Vb1"=3.3+1.133+0.733=5.166V. 已超过电源电压可见这是不可能地,所以前面假设 Veb1=0.6V不能成立.也即 A1不满足导通条件是截止的.既然A1是截止的A2的基极电流就构不成回路当然也是截止的,使vout=o V
主要问题是220欧和2.2K两个电阻偏小使导通时IC过大.

网友:
电路参数没有错,就是开关用的转换电路

网友:
学习中,到底哪个回答正确呢?.......

网友:
非常基础的东西,呵呵,有意思!
答案已经有了,自己理解吧!

网友:
但是我觉得A1不是做开关的哈

网友:
为什么基极的偏置电阻那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