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S,紧急求救,PCB封装问题

楼主(2004-05-08):
大家好,我是在校学生,现有一任务画PCB板,可是封装问题老是解决不了:(
希望各位英雄出手相救,在下不胜感激!!!
具体如下:整流桥,固态继电器,吸合器等等不知道其封装形式?
          就算知道其封装形式也因为大小不一有好几种,不知道怎么选?
          还有库里面有很多的封装形式不知道用在哪个员器件?
   ………………

网友:

自己画,有很多东西的封装在库里面有些难找,我通常懒得去搜索,都是自己画
但最好买到元器件之后再做PCB板,
量好尺寸后,几分钟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

测量管脚最好使用游标卡尺,那样精确些,用一般的尺子误差太大,最好在加工pcb以前打印一份比例为1:1的pcb图,将元器件实物放上去看一看管脚能否对齐,否则应该调整,
我看你用的东西都是些很规则的器件,无非就是画个方框,打几个孔而已,一点也不麻烦

楼主:

为什么将原理图导到PCB会有出现“NODE NOT FOUND”。我检察原理图没发现有多节点或是漏节点的啊,再次请教!!:)

网友:

有可能是你的原理图上的NODE和PCB封装上的NODE的名字不一样引起的。

楼主:

谢谢你,我现在已经改好了,非常感谢!!!

网友:

用数显卡尺卡,会好一点的。可以在protel自己做啊!很简单的。

网友:

我从来都是用很一般的塑料直尺,眼里厉害吧???:P
不过还是要先按照1:1打印一下对比看看

网友(2005-06-06):

最好买到元器件之后再做PCB板,
强烈支持。否则总有一天会栽跟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