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感的计算公式

楼主(2004-05-10):
m22:     我是用漆包线自己绕的

网友:

是高频还是关于低频的?

楼主:

高频

网友:

若是无线电频率的话,L=n^2/(r^2/(9r+10l)),其中n是线圈匝数,r是线圈导线中心间的半径,l是n倍于相邻匝的中心间的距离。

网友:

若是无线电频率的话,L=n^2/(r^2/(9r+10l)),其中n是线圈匝数,r是线圈导线中心间的半径,l是n倍于相邻匝的中心间的距离。 就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