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源匹配问题

楼主(2004-05-17):
现有一问题:电话线引出的信号到解码MT8870电路,不知如何匹配,中间是否需要电平转换什么的,希望知情者告之,不胜感激!:)

网友:

什么样的电源匹配?不大明白。
你是要将电话机信号接到MT8870进行解码,还是电话机信号作为电源供给MT8870用?

楼主:

是要将电话机的信号接到MT8870,可是直接将一端接到芯片的输入口,另一端接地不行,说是匹配问题,我主要是不知道MT8870对输入信号有何要求。

网友:

MT8870对输入信号有何要求,看看MT8870的datasheet吧,google搜一下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