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GC资料!

楼主(2004-08-31):
那位仁兄有AGC(自动增益控制)资料啊,中英文都行!先谢谢了!!!!!!

网友(2008-05-29):
找不到,郁闷

网友:
AGC   常见特性曲线图:
                                                          。
                                                        。
                                                     。
                                 。。。。。。
                             。               。
                          。                。
                       。。。。。。。
                    。
                 。
              。
           。
当input达到某个level时, AGC 的output 保持不变。 通常用来防止clip or distorted问题。
而且在相应的ic spec中会有介绍的,怎么会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零乱的小屋,一个男人靠在床头抽着烟,旁边一个神情沮丧的女人趴在床上哭泣!
A女:你干吗**我??你这个禽兽!!~
B男:因为我是禽兽所以我才**你,这么笨的问题你也问。
A女:呜呜~!你让我以后怎么办 ...

什么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