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protel问题

楼主(2004-05-27):
请问各位大虾,我这个电路图达不到放大的功能,请问一下问题出现在哪里?这个电路是OTL音频功率放大电路!谢谢啊!

楼主:

各位请帮个忙好不好啊?

楼主:

怎么就没有人帮帮忙啊?

楼主:

各位老兄给点反应好不好啊?

楼主:

就没一个能帮帮忙吗?

网友(2004-07-20):

元件参数有问题,比如耦合电容太小

网友:

无能为力啊

网友:

图太不清楚了,再说了对于复杂电路的调试要分步来的,不是一下子就能看出结果的.
步骤如:
1.直流工作点?
2.第一级有放大作用么?
3.第二级有放大作用么?
......

网友:

我看了一下,主要是元件参数问题,导致直流工作点严重偏移,电路无法工作,建议先调三极管的直流工作点(一级一级调),模拟电路最重要的就是静态点。

网友:

不懂~~~~~~~~~~~~~~~~

网友:

把图搞好一点贴上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