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做磁敏传感器的吗?只要是磁敏的就行

楼主(2004-06-11):
有做磁敏的吗?想请教点问题

网友:

hall器件?

楼主:

对啊,是hall器件

网友:

什么问题?

网友:

每没有问题??

网友(2011-09-01):
我现在也在做,不知道有没有人可以指导下。跟我联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