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级管串并联的问题 补

楼主(2004-06-16):
串联是不是就是将g连在一起,然后把s和d顺练起来?为什么只有第一个管子是通的,其他管子都cutoff了?
并联没有问题,w加倍。

这个锁定就是不能回贴啊...晕
咋解啊

网友:

改变g的电压看看

网友:

是不是SD的电压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