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HOLD TIME 的问题

楼主(2004-06-16):
看了同步设计中两个触发器连接,
明白了第一个触发器输出为了保证第2个能可靠的采到,
要求它的数据端有个SETUP时间,必须比这个 Tcycle- Tsetup(lib)时间短才可以
保证。那怎样理解HOLD呢?书上只是说了,在CLOCK 后数据端的保持时间。
请问怎样理解呢?

网友:

clk沿发生以后,,数据可以保持的时间。。

网友:

假定是在时钟上升沿采数,那么SETUP 时间是指从数据稳定到时钟上升沿的这段时间,而HOLD时间是指从时钟上升沿到数据变化的时间.(这是这两个时间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