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请问大家对自动增益方面有什么好的看法和意见!

楼主(2004-06-18):
我现在信号的频率是200KHz~400KHz,输入在0。1mV~400mV,之间想放大到1V左右,应该怎么办?请大家给点建议!谢谢1用三极管来实现!

网友:

好像叫什么可变增益放大器。是这么翻译的吧?这方面文章蛮多的,你搜搜看。
顺便问一下,每个频率的信号摆幅也有那么大吗?还是幅度根据频率变化?

楼主:

主要是有一个中心频率,只要中心频率有这么大,并且其他频率要求小于中心频率的。

网友:

试试看 PIN 二极管

楼主:

能否说的具体一点!谢谢!

网友:

改变PIN二极管的直流电流能够改变PIN二极管的等效交流阻抗从而达到增益可控
的目的或是采用模拟乘法器,至于幅度的稳定采用负反馈电路即可。
参考电视机的音量控制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