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数电的课程设计(拜求,没有高手拉吗?可惜啊,急,急)

楼主(2004-06-21):
[这个贴子最后由一页书在 2004/07/02 01:45pm 第 1 次编辑]

数电的课程设计  急着要得啊!!
求求各位高手帮帮忙啊!!
要求:
设计一个简易的电容表,量程0.1uf  ——10uf  用LED 显示,要有超量程的提示!!
精确度要高一点!!
求求各位大大拉啊!!

楼主:

由于块期末拉啊!!而且老师只给一周的时间,所以没什么时间去查质料
希望高手们能帮帮忙啊!!!!!
我的E-MAIL ady2002love@126.com
可以的话,可以给我写信!!!多谢拉啊!!!

网友:

提供个思路
由电容C和电阻R组成振荡器,如555
测量振荡周期,其值与C成正比

网友:

另一个思路:
1、用阻值等比的电阻,和cmos非门(或者与非门),及被测电容构成振荡电路,检测其振荡频率f,电容值与f成反比。
2、这种电路振荡频率比较高,对电容的漏电流相对来说也不太敏感,有较高的测量精度。
3、使得cmos非门(或者与非门)可以用cpu来控制,能调整量程档,从而使电容值范围从x(pF)--xxxx(uF)都能测量。

楼主:

思路其实也是有的!!我就是没有时间自己做啊!!
所以希望高手能给我张原理图,和PCB版的图

楼主:

没有高手拉吗??可惜啊!!

网友:

下面引用由一页书2004/06/22 10:20am 发表的内容:
思路其实也是有的!!我就是没有时间自己做啊!!
所以希望高手能给我张原理图,和PCB版的图

人間止不了卑微-惰性

楼主:

不是惰性啊!!
我是没有时间啊!!!
要期末考啊!!老师又急着要

网友:

下面引用由atuhappy2004/07/02 02:12pm 发表的内容:
人間止不了卑微-惰性

同意!!!

网友:

可惜我很忙!!!!!!!!!

网友:

呵呵,动手动脚,丰衣足食。
  时间可以和导师商量的嘛。我在做项目的时候也经常会遇到时间不够的项目,这就需要和客户去沟通,当然这招不灵的话可就惨了,甚至有时要加班到半夜。方案有了,剩下的工作量就不太大了。我想在学校里做课程只要原理没问题,东西有了,结果差一点没有太大关系,只要你找到其中的原因,老师应该不会太为难你的。(至少我当年是这样的)

网友:

不管怎样忙,都抽或多或少的时间亲自解决属于自己的事情,这是良好的习惯,先不用去考虑能不能做到最好

网友(2005-05-26):

   最近要做一个模拟电路的课程设计  惨了  没好好学  更不用好好做了
各位有高手的  请出来指点一下  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