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找DC升压器件(+5V升到+12V的)

楼主(2004-06-24):
我找了好多网站都找不到呀

网友:

去凌特看看

楼主:

没有合适的呀! 我是想把电脑的USB接口的+5V电压变到+12V来驱动采集模块上的继电器和放大器,该怎么做呀??

网友:

也可以找找maxiam

网友:

好像这种模块非常多
你到gg或baidu里面搜搜啊

网友:

试着找一下清华做的1301,型号好像是TCC1301

网友:

你的电流确定够用嘛?

网友:

如果耗电不是很大,又实在找不到合适的IC话就自己做一个吧;)
5v->12v
1 采用电感升压的方法,如开关电源。
2。采用泵电荷的方法,如MAX232中就这么升压的(即倍压整流了)。
一般来说用个555就能搞定了

网友:

呵呵,不错,
如果功率大就用boost dc-dc了,效率会高好多
如果功率不大,而且想省钱就用charge pump了

网友:

仅供参考(VPULSE ton=15u toff=75us)

网友:

版主能否详细讲讲DC-DC电源、电荷泵的原理啊

网友:

下面引用由peter2004/07/22 08:04am 发表的内容:
版主能否详细讲讲DC-DC电源、电荷泵的原理啊

1。DC-DC 见Analog/RF 版的 SMPS(Switch Mode Power Supply)设计一文
2。电荷泵的原理 即 《倍压整流》,先采用震荡电路再倍压整流一下,大致的原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