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作hspice仿真时如何加入干扰

楼主(2004-07-07):
在做一个运放的仿真时,发现输入信号太理想,无法反应一些真实情况,希望在输入加入一些干扰,请问怎么做啊

网友:

那就加入噪声呗

楼主:

是不是就在激励里边加入类似.NOISE ovv srcnam inter这样一句就可以了阿?

网友:

俺没用过
我想应该是这样子加的

网友:

用交流分析不行吗?

网友:

好像现在Hpsice里还没有noise源吧.

网友(2004-12-16):

那该怎么做noise分析呢?

网友(2007-04-03):
同问阿。要么自加交流信号做噪声?

网友:
应该是直接加.noise命令进行分析吧
就像.ac一样
激励源仍然是一般的ac源

网友:
下面的一个程序
%%%%%%%%%%%%%%
.option post probe list node ingold=2
+ measdgt=6 numdgt=8
.model mod NMOS LEVEL=49
mn1 1 2 0 0 mod w=25u l=25u
mn2 1 4 0 0 mod w=25u l=25u
rd 1 6 1 noise=0
vds 6 0 dc 5.0
vgn1 2 0 dc 2.5 ac 1
vgn2 4 0 dc 2.5 ac 1
.option tnom=27
.op
.ac dec 2 1 1e8
.noise v(1) vgn1 1
.probe noise onoise inoise
.op
.end
%%%%%%%%%%%%%%%

网友(2008-10-09):
同问,哪个大哥指点下?谢谢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