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精度采集系统

楼主(2004-07-14):
各位大虾!!!
我想请教一下大家,怎样做18为AD采集系统,不能用24位AD,实际那也没用,做不到小于2个跳码,大家集思广益一下。

网友:

分压,对两部分电压分别做A/D转换,再对两路数据进行处理,理论上行得通的
可以用两片10位A/D实现

网友(2008-09-01):
不好意思 不知道咯

网友:
高精度采集的关键在于电路噪声,“电路噪声”决定了系统的分辨率,18bit采集系统,需要系统的信噪比大概108dB。如果供电电压是5V(常用),噪声水平要在2uV以下,要考虑的问题挺多的。看看你的信号,看看噪声,18bit是否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