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遥控求助

楼主(2004-07-20):
本人根据http://www.zymcu.com/other_file/electronics/pt2272.htm
搭线实验板,用pt2262  发射 pt2272-4L 接收,,,电路可以说 很简单
但是就是没反应,不知道那里出问题了,那些高手制作过,应该注意那里
我用的是白色的普通LED 发射头,,接收头用的是HS0038 集成块,,

网友:

2262的dout是否有输出
2272的din是否有输入
这些你观察了没

网友:

用示波器各级都量一下,看看信号是否正确

楼主:

我检查以后,2262是有输出的,2272 也有输入,,,地址编码对了,大家都是悬空
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可就是没有在2272 4L 上面输出数据,我接的是LED 让他亮,,,,是不是频率不对
真是头大了,,,
这个电路,,加起来也没多少元件,10来个元件,都检查过了,没错。是不是原来设计有错误啊,

楼主:

根据http://www.zymcu.com/other_file/electronics/pt2272.htm
我改成图上的,2脚红外2极管作为接收头,按照图上电路,用1815放大
接好实验板以后,,,发现1815  集射极电压是0(也就是数据DIN),,根据图上设计,是不是有错误,,,因为1815基极10K接+5V就是说,1815长期导通,那自然CE长期导通当然没有压降,5V电压全部到集电极10K电阻中。。。。。DIN,自然没有电压输入了,是不是

靠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

测测各节点有没有信号不就得了

楼主:

怎么测啊,我没示波器,

楼主:

我测了,数据端有波形输入的,,,,,尤其是当我的发射头对着,接受头的时候,
波形很多,高峰达到5V,那为什么,没有,,,输出呢

网友:

把悬空的管脚接地或高电平!

网友:

分析一下dout的输出波形,是否是编码的波形
两个芯片的振荡频率是否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