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请教关于如何增大电流并联负反馈电路的电压增益?

楼主(2004-07-21):
我采用的是用三极管(9012),以电流并联负反馈放大的形式,对输入信号的幅值在0.01mV~100mV,频率在200KHz~300KHz进行放大,但是放大有限,其中电路如下:如果我想把信号放大80dB~100dB,请问如何办?谢谢了!

网友:

第二级发射极的信号的放大倍数是不是大一些呢?

楼主:

这个是一个两个一起来测量放大倍数的!

网友:

从你的图看,输出信号是C5吧!C5为什么不接在第二级9013的E极上呢?明白吗?

网友:

20log(Av)=100db => Av=10^5=100,000 倍
仅采用两级放大,楼主的要求是不是太有些奢侈了?:)
负反馈只会降低放大电路的增益的,去掉反馈要实现如此大的放大倍数都很难
更别提加反馈了

楼主:

那请问大家有可高见啊!谢谢!

网友:

不知道

网友(2004-10-16):

负反馈只会降低放大电路的增益的,去掉反馈要实现如此大的放大倍数都很难
更别提加反馈了
------------------------------------------------------------------------------------------------------------------------------------------------------
有道理

网友(2006-03-11):

支持你的观点
这怎么可能,
简直就是矛盾,
楼主太牵强了!

网友(2006-11-08):
楼主不是开玩笑吧

图中VCC=6V,要求把0.01mV~100mV输入信号放大80dB~100dB(也就是放大10000~100000倍)即Vout/Vin=10000~100000.就算 Vin 为 1mV 增益 80dB ( 10000倍)来计,Vout/Vin=Vout/ 1mV=10000. 则Vout=10000*1mV=10000mV=10V已经大于VCC=6V,更何况还有3.3K,1K电阻限制使Vce 线性范围最多为4Vp-p左右.也就是说增益最大为60dB左右.

网友:
呵呵,楼上所言及是.是否考虑频率的问题,使其相移来实现正反馈?
我摸电基础不行,只是提个想法.

网友(2008-11-09):
好像不可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