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请问各位对下面的放大情况如何处理?

楼主(2004-07-27):
信号要求要被放大100dB~120dB,输入阻抗在400欧姆左右,输出阻抗要求在10K欧姆。我想用三级完成(电流并联负反馈+电压串联负反馈+电流并联负反馈),怎样?希望给位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

第一级放大倍数一定要高
否则噪声难于处理

网友:

多级放大中,前两级尽量减小引入的噪声

楼主:

能否给点具体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