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自锁电路

楼主(2004-07-27):
本人用点触开关,控制6路,,,电灯,,,
希望能,第一次按是输出 1,,第2次按 是0  第3次是1 ,, ,,,就是说自锁
应该用什么IC,,,,请告诉
顺便问一下,如何吧数据锁存,,按了一次以后,可能过很长时间才按,如何把前一次
按的结果锁存起来,谢谢

网友:

看来楼主很少去电子市场
有这样的按键
去电子市场转转吧

网友:

这个问题用T触发器就可以了吧,每个脉冲,触发器电平改变一次,你的问题就解决了吧

网友:

要实现这个功能随便到电子市场买几个元件搭个电路就可以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