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TL494控制的DC/DC

楼主(2004-07-28):
--------------------------------------------------------------------------------
  我做的是24V转+15V,-15V的电源,控制芯片用的是TL494,变压器用的漆包线是0。2的,圈数比为40:40,输出结果是对的,但出现了一个很致命的问题。开始我把TL494的两个OC门直接接到变压器上,结果494立刻很烫,后在OC门和变压器之间接了100欧姆/1W的电阻,电阻和494还是烫手,请教各位高手,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加个散热片试试
虽然偶没用过494,哈哈

楼主:

由于我的变压器是自己手绕的,请问高手是不是变压器的匝数太少了,导致输出感亢太小造成的??

网友:

把你的电路贴出来看看,你说得不是很清楚。

网友(2005-01-27):

开始我把TL494的两个OC门直接接到变压器上,结果494立刻很烫,后在OC门和变压器之间接了100欧姆/1W的电阻,电阻和494还是烫手,用OC门推动三极管,再接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