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集成运放电路设计探讨!

楼主(2004-07-28):
不知哪位高手能帮我想个办法:
我要求用集成运放来对一个0。000006A的电流信号进行放大。最多有一个+5V的直流电源。不知哪位高手能把这个原理图给设计出来。且要求放大倍数足够大。请问能放大到多少?
请求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

下面引用由Jackyee2004/07/28 03:15pm 发表的内容:
不知哪位高手能帮我想个办法:
我要求用集成运放来对一个0。000006A的电流信号进行放大。最多有一个+5V的直流电源。不知哪位高手能把这个原理图给设计出来。且要求放大倍数足够大。请问能放大到多少?
请求各位 ...

你是要找电流转换电压的电路吧?

网友:

电流太小了
不好处理呀

网友:

必定牵扯到mos管,好麻烦的!
你可以查阅点mos运放书籍!
也许有帮助!!
因为一时半会设计不出呀!

网友:

用场效应管输入的低漂移运方搭一个电流放大器即可,6uA的电流比起pA级的偏置电流
还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

先要把电流信号变成电压信号,再放大就好办了!

网友(2004-08-27):

下面引用由vaxlmh2004/08/15 05:46pm 发表的内容:
用场效应管输入的低漂移运方搭一个电流放大器即可,6uA的电流比起pA级的偏置电流
还是可以实现的。

   支持上面兄弟的话  这么小的电流只能用低漂移的运放
  具体运放的可以去查以下
    我曾经用过高输入阻抗JEET输入的运放LF356
    也可以的

网友(2008-12-19):
如果要用集成电路搭的话,集成运放应该采用CMOS输入管的,这样漏电流比较小。
还有,说的好模糊呀。电流的信号的内阻、直流电平等情况不知道,噪声要求不知道,带宽要求也不知道。

网友:
不错,研究一下。

网友:
电流还是很小啊,选好的集成块

网友(2009-01-28):
6uA而已

电流-电压转换电路,附件第2页第4图,运放用OPA333最好

NS_Op Amp Circuit Collection.pdf

网友:
楼上说的对。用TIA就可以。

Vo=Iin x Rf

如果有自激或噪声的话,在Rf上并个小电容。关键是你想设计多大的带宽。

uA级的输入不算小。如果嫌麻烦,用ADI的8304等log-amp也可以。可以到100多dB

网友(2009-03-09):
如果是恒流的话,加100k电阻就是0.6v了嘛

网友:
做试验啊,我没试过,要搞也不是搞不出来,自己多动手就可以了

网友(2009-04-15):
要求说明一下

没有看到要求。

网友:
OPA333参数不错,0.5dollar左右

网友:
看起来容易
好像做起来有难度吧啊 ?

网友:
去ti官网看看

网友(2009-06-09):
试下transimpedance amp.

网友:
可以使用bi-polar管先把电流放大5倍十倍的试试,要不然这么小的电流MOS管都无法饱和啊

网友:
我觉得电流很难有这么大的驱动能力啊,除非前一级的等效电流源的输出电阻很大啊。

网友(2009-07-13):
你可用跨导放大器进行放大即可!!!

网友:
向前辈们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