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74ls123

楼主(2004-07-29):
74ls123(或者54ls123)这个芯片到底是做什么用的?
主要是延时、整形么??????
那么延时、整形都分别是怎么实现的呢
是不是绝大部分功能的实现,就是根据我发的资料中的这些基本功能来得到的呢?

网友:

74123是单稳态触发器吧,主要是对波形输出宽度定时调整!
btw:74hc123 是相同功能的片子,功耗较低。
请教:有没有更低功耗的实现脉宽调整的方案?

网友:

可再触发单稳多谐振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