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的驱动能力计算!

楼主(2004-07-30):
大家都知道想244列的总线驱动的输出电流一般在24MA/48MA,有的芯片的输出电流在几个毫安,那么如何来确定信号线是否要加驱动芯片,怎样计算获知信号能驱动多少个负载,能将信号驱动多远的距离呢?
请高手赐教! JESSESUNG@SINA.COM

楼主:

自己顶

网友:

看负载的输入电流吧

楼主:

能不能举个例子呢?多谢!

网友:

比如输出端能提供40ma电流
接了8个器件,即8个输入端,每个输入端需要10ma,共80ma
显然输出的端口不能提供80ma的电流,所以需要加驱动

楼主:

但是大多数的器件的手册中并不会给器件的输入电流的大小,只有VOH/VOL的电流参数!能从IBIS模型当中看出来吗?

网友(2004-12-16):


网友(2006-07-14):
晕 到处做广告?呵呵

网友(2010-04-03):
可以用仿真的方法,以最终接收端信号来判断。

网友(2013-03-19):
驱动能力就是输出电流的大小问题

网友:
我有同样的问题,不知道楼主是否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