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电源部分的电感作用是什么?如何选取?

楼主(2004-08-04):
这里的电感作用是什么?如何选取?在一个电路上看到电感标的是“742792093”有没有和这个一样但比较常用的电感?型号是什么?

网友:

加电感是为了模拟地和数字地等电位,用一般的磁珠即可。其实也可以直接用0欧姆的电阻连通,但是电感可以滤波。

网友:

或直接短接,一点接,在ad/da电路中要用到。

楼主:

那请问0欧姆的电阻与导线有什么区别?

网友:

该电感一般就是用磁珠,通常是用于模拟电源的滤波。
如果用0欧姆的电阻代替磁珠,那么和导线是一样的,都不能起到滤波的作用。
不过,如果数字电源本身就比较干净,电路间又没有相互干扰的话,是可以用0欧姆的电阻或导线代替电感的。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

网友:

此磁珠一般选择多少uH的,磁珠选择的原则是什么?望高手不吝赐教!谢

网友:

这是一个派型滤波电路,用来为模拟部分提供干净的电源,用磁珠即可,比较关心的参数是100MHz时的阻抗值,直流等效电阻,最大通过电流量,没有电感量!你提到的742792093,应该是wurth的产品,具体参数:2200欧姆@100MHz,DC resistor 0.6欧姆,最大通过200mA电流!

网友(2004-10-15):

有收獲,頂

网友:

这个电感我个人认为有两个作用:
1,滤波作用
2,当数字电路工作在高频时,电源的脉动比较大,如果和模拟电源一起使用时就会给模拟电源造成干扰,电感在这里还可以因数字电路的电源的di/dt的变化量,使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都比较的稳定,互不影响

网友:

想问一个,开关电源的5v也属于模拟电源吧,真傻问这个问题

网友:

请问电感滤波有计算公式么?
该如何选取电感的值呢?

网友(2006-04-03):

下面引用由jessesung2004/08/19 10:00am 发表的内容:
这是一个派型滤波电路,用来为模拟部分提供干净的电源,用磁珠即可,比较关心的参数是100MHz时的阻抗值,直流等效电阻,最大通过电流量,没有电感量!你提到的742792093,应该是wurth的产品,具体参数:2200欧姆 ...

网友(2006-12-09):
顶,学习一下

顶,学习一下

网友:
发表于 2004-8-19 10:00  资料 文集 短消息
请问这个电源部分的电感作用是什么?如何选取?

这是一个派型滤波电路,用来为模拟部分提供干净的电源,用磁珠即可,比较关心的参数是100MHz时的阻抗值,直流等效电阻,最大通过电流量,没有电感量!你提到的742792093,应该是wurth的产品,具体参数:2200欧姆@100MHz,DC resistor 0.6欧姆,最大通过200mA电流!

真牛!!

网友:
怎么看不到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请问0欧姆的电阻与导线有什么区别?

0欧姆的电阻与导线的区别在于,断开时不用割线。在调试电路中,有时候电源会对地短路,这时候就体现出磁珠的作用了,可以焊掉了来检查各路电源,直到找到为止,要不根本不能缩小范围去找,除非碰运气!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不直接把他们给分开呢???
我看见就是数字和模拟两路电源啊

网友(2007-02-05):
简单了一点

网友(2007-03-08):
前面有的人讲的有问题,
首先说电感和瓷珠的区别,电感是储能元件,而磁珠是能量转换(消耗)器件。电感多用于电源滤波回路,侧重于抑止
传导性干扰;磁珠多用于信号回路,主要用于EMI 方面。
对电感而言,它的感抗是和频率成正比的。这可以由
公式:XL = 2πfL来说明,XL是感抗(单位是Ω)
磁珠的单位是欧姆,而不是亨特,一般以100MHz 为标准,比如1000R@100MHz,意思就是在100MHz 频
率的时候磁珠的阻抗相当于600 欧姆。
而0欧姆电阻呢,一般在作为模拟地和数字地单点接地,更多时候是出于EMC对策的需要,因为0欧电阻相当于很窄的电流通路,能够有效地限制环路电流,使噪声得到抑制。电阻在所有频带上都有衰减作用(0欧电阻
也有阻抗),这点比磁珠强。

网友:
学习了,长见识了

网友:
防串扰

一般数字电路与模拟电路,或是热地与冷地之间都需要隔离的

网友(2011-08-03):
这个一般是高频的时候用的吧

网友(2014-10-22):
不知道片上是不是可以用电阻代替磁珠呢?纠结中

网友(2015-02-08):
隔離用的吧.....

网友:
电感作用是电源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