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各位高手,如何解决基准电压的波动(实现恒流控制)

楼主(2004-08-11):
[这个贴子最后由龙洪波在 2004/08/12 03:16am 第 1 次编辑]

电路设计在超过20A时,实现恒流,采用的是一个负反馈。电路实现了限流但输出的电流在慢慢上升,基准电压2.5V用示波器查看有抖动,由于电源被拉低,5V供电波形出现了大范围的波动。请问各位高手该如何解决,多谢各位关注。

网友:

基准电压2.5V用示波器查看有抖动,当然是解决基准电压不稳定的问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