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高速信号线的连接问题

楼主(2004-08-18):
最近碰到有需要高速信号线连接的问题,一端是3.3V的CML,另一端是3.3V的PCML,PCML和CML相连与CML和CML相连有怎样的区别啊?我想按照CML与CML相连的方法去做,各位大虾有没有什么经验可以传授啊?

网友:

不了解
电压是一样的,主要还是要看阻抗是否匹配了

网友(2004-11-20):

这里存在一个耦合方式的问题:直流和交流
一般采用交流耦合,还有CML所要求的共模电压为1。2V,在实际应用中为0.876V,只是在CML接入地方加一个5K电阻产生该共模电压。
还有就是CML需要提供的输出电压VCC-0.2V这个在电压是不能直接得到的,需要用阻抗网络进行阻抗匹配得到。还有PECL输入的电流14MA需要满足,一般采用下拉电阻得到,可以采用一般的虚短和虚断可以计算出来该电路模型
CML(一般为PCML正电压)和ECL之间的耦合电容不能太大,否则会出现过零点飘移

网友(2006-01-04):

下面引用由eetopilove2004/11/20 05:14pm 发表的内容:
这里存在一个耦合方式的问题:直流和交流
一般采用交流耦合,还有CML所要求的共模电压为1。2V,在实际应用中为0.876V,只是在CML接入地方加一个5K电阻产生该共模电压。
还有就是CML需要提供的输出电压VCC-0.2V这 ...

网友(2011-01-26):
看不懂
深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