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给推荐一个DC-DC芯片,5V输出

楼主(2004-08-19):
求输出电流大,至少比7805大,发热量小

网友:

要 大电流
那你后面加个射随器不就行了嘛
要更大的   加个达林顿管

网友:

mp1580,za3020

网友:

电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