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设计问题————高手请进

楼主(2004-08-19):
各位大虾小弟想请教一下:
   如何使自己所学的电子技术,从书本转化到实际上来。
   比方说计算一个三级晶体管放大电路很简单,但不知道设计并制作一个三级放大电路该从何处下手。要考虑哪些问题 ,比方说,功率,选材,等等。
    请大家指点。谢谢

网友:

开始的时候找一些成熟的简单电路制作,在制作过程中你会碰上很多问题,你可以吃透原理,积累经验。到一定时候你就可以尝试设计了。

网友:

原理是很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一定要结合起来。我现在搞的电力线载波的东西用三极管来进行放大,理论和实践总是差很多啊!真郁闷啊!

网友:

是这样的,书上说的是一回事,实际上是另一回事,所以有条件就要好好练练别人的成功电路,这就是经验。

楼主:

说得也是啊。我以前都在做一些不制作,但是都是人家设计出来的啊。
如果要自己设计的话,连一个偏置电阻都选不好啊。三级管啊。什么的型号,选材是个问题,是否还需要一本器件手册啊。

楼主:

还有有些电路倒还好啊。
做起来还轻松,如果要自己动手做发射器啊。什么的,就是同频电路时,关系到频率问题,要用到自己制作的电感,但我不知道电感的电感量啊。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测出电感量呢。
谢谢各位!!!

网友:

关于电感的计算可以用电感表来测量,要注意测试频率的。同时在关于变压器方面的书籍有计算的公式!

网友:

仿真!!!!
方便快捷

楼主:

仿真?愿闻其详。

网友:

有很多软件就有这些仿真功能,好好学学就能省不少事!

楼主:

可以介绍几个吗。
哪我实际做呢。没有电感表啊 还有其它方法吗

网友:

小弟对电路仿真很是感兴趣,不知上述的高手能否在说的仔细一点??

网友:

学学ORCAD   或是PROTELL
先学会仿真
要电子设计    不要太急
先模拟书上的电路做点东西
学会看电路    这一点很重要

网友:

仿真软件有: protel ,ewb, spice,orcad,micro-cab,saber,sereneder,hfss...matlab等 大多采用spice模型。大同小异的
电感可以直接采用 色环电感呀 跟色环电阻差不多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笑含风2004/09/01 07:42pm 发表的内容:
仿真软件有: protel ,ewb, spice,orcad,micro-cab,saber,sereneder,hfss...matlab等 大多采用spice模型。大同小异的
电感可以直接采用 色环电感呀 跟色环电阻差不多的

问一下斑竹,我现在用的是ORCAD,可好象现在的主流是PROTEL,
我想知道在现在的公司或是市场上,基本用哪种仿真
这两种软件各有什么优缺点
ORCAD在印制版方面好象不是很方便
其他几款我没用过   怎么样

网友:

下面引用由tianyise2004/09/02 09:09am 发表的内容:
问一下斑竹,我现在用的是ORCAD,可好象现在的主流是PROTEL,
我想知道在现在的公司或是市场上,基本用哪种仿真
这两种软件各有什么优缺点
ORCAD在印制版方面好象不是很方便
...

protel 是我用的最熟的,操作起来很方便。但是显的臃肿了些。而且对于非理想变压器和电感的仿真不好。 遇到这种时候我就采用MICRO CAB。 很小的一个程序,但是功能很强大。 还有 saber 里面的元件库特多,但是不高兴用它。还有最专业的PCB工具是 powerPCB。 matlab其实是个数学工具 用起来巨爽爽爽爽爽爽爽!!!!

楼主:

听起来一下子这么多软件啊。
对于我们这些初学者来说。这么多软件,不知道从何处下手啊。
我们应该选择哪些软件比较适合我们入门呢?
请指点一二……

网友:

protel

楼主:

PROTEL 这个软件我也学过,不过在画这个原理图的时候啊。对于元件的调用很麻烦啊
有时不知道这个元件在哪个库里面,找来找去,找死人了。

网友: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自己画了
反正你画得那些元件又没有什么实际电路意义得 只是个符号而已
PROTEL 里面最重要得是PCB和仿真

楼主:

谢谢,我顶

网友:

MATLAB   晕死人的强大   可是学起来确实费解
在电子信息中的运用都是一堆
什么通信仿真  什么信号处理
晕死人

网友:

用Pspice软件,EWB等

网友(2004-12-16):

最好的方法跟在师傅后面混

网友(2008-01-16):
楼的真TMD无耻

网友(2008-03-17):
呵呵,先看看相关书籍吃透原理再实践

网友:
先参考研究别人的设计,理解透了慢慢的就可以自己设计了,我觉得没必要刻意去记他的特性,看多了自然就知道

网友:
到公司做一个月不久会了,自己学习看半天

网友:
可以找些与实际联系较强的书先看看。有本鬼子的书写得还不错。“铃木雅臣”三极管电路设计。里面有很多经验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