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4-08-24):
那位大哥见过这样的器件,有五个脚,一边3个,一边两个,上面标着L008,是什么东东??

网友:

如果是用在电源上我怀疑是一个控制开关!

楼主:

哦!先谢了!好象是!有五个脚,其中一个脚接4V的电压,一个脚接地,一个脚接电容后接地,还有一个输出脚输出的电压为3.3V左右,还有一个脚是从模块出来的,好像是控制信号吧!这样是电源控制开关嘛?但好象有了压降啊,大哥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呢

网友:

晕,或许是个输出3.3V的 DC-DC

楼主:

如图,是吗??

网友:

是LDO吧

楼主:

怎么没人知道吗??
如果反过来看的话应该是8007了
只看原理图,没人知道是什么吗?
是电源开关呢还是DC-DC呢??

网友:

下面引用由梦瑶2004/08/25 06:07pm 发表的内容:
怎么没人知道吗??
如果反过来看的话应该是8007了
只看原理图,没人知道是什么吗?
是电源开关呢还是DC-DC呢??

都需要电感吧

楼主:

请问板主,那个R48(NC)可能是做什么的呢,电阻嘛??

网友:

我认为是电阻
电感不应该接在shdn的